[其它应用]
闲置端口应该怎样设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电流

楼主(2022-08-06):
闲置端口应该怎样设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A:
用67/69的时候一般是将没有用到的IO口,设置为输出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B:
datasheet里没有?

网友C:
通过试验验证吧

楼主:
嗯,我还是通过试验验证吧

网友D:
手册里一般都会有推荐设置的吧

网友E:
一般来说设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F:
实际上可以各个模式都进行测试一下

网友G:
是不是输出低电平功耗最低啊

网友H:
我一般都没有配置过闲置的端口

网友I:
手册上好像没有找到啊

网友J:
在低功耗这边有推荐配置吗

网友K:
按手册推荐设置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