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格雷母线公司_武汉索尔德

楼主(2022-08-06):
格雷码母线定位系统包括一台地面电气柜(含地址解码器等)、一台车载电气柜(含地址编码器等)、格雷码母线以及天线箱等。其中格雷码母线是由扁平状的尼龙加纤合成材质外壳材料和内部按照二进制数字编码规律编制的芯线构成,类似一把有刻度的标尺,一般安装在沿移动搬运设备运行轨道单侧边,或者沿运行轨迹铺设在地面上,亦或安装在轨道旁的栅栏立柱上均可,需要检测多长的位移就铺设多长的格雷母线;天线箱安装在移动搬运设备上,用于识别本移动搬运设备所在的位置。天线箱相对格雷码母线平行非接触移动,天线箱指向的刻度即是当前位置值,可以在车上或地上得到位移量,无需初始参考点,定位精度5毫米,分辨率2毫米;可以断续或连续检测,尤其适用于轨道不平整的大车或环形运动机械位移检测。防水、防油、防尘、耐酸碱,适用于冶金、矿山、水利、港口码头堆场、仓储、化工等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
格雷码母线定位系统设备构成
1)车载子系统:由天线箱、车载电气柜(内含地址编码器、开关电源等)。
2)地面子系统:由地面电气柜组成(内含地址解码器、开关电源、网关、信号分配器等)。
3)格雷码母线子系统:由格雷码母线、始端箱、终端箱、引线电缆以及各种用于格雷码母线安装、固定、防护机构组成。
格雷码母线
测距长度:≤5000米;
工作温度:-30℃~+75℃;
重量:1.5Kg/m;
材质:PVC合成柔性材质,可绕环状;
防护等级:IP69;
尺寸为:宽100mm×厚10mm×长度;
安装方式:悬挂式。
天线箱
工作温度:-30℃~+75℃;
重量:≤2.5Kg;
防护等级:IP69;
尺寸为:长宽厚380*330*40(mm)、400×400×30、200*160*25(特殊可定制);
安装方式:悬挂式。
地址编码器
工作温度:-25℃~+70℃;
防护等级:IP54;尺寸为:
长宽厚170*100*40(mm);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式。
地址解码器
工作温度:-25℃~+70℃;
输出接口:RS232/485;
防护等级:IP54;
尺寸为:长宽厚175*115*35(mm);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式。
系统技术指标
移动搬运设备地址测量精度:≤5mm,分辨率:5毫米,测量范围:任意定制;
工作环境温度:系统工作温度:-25℃~+70℃,
              格雷码母线工作温度:-30℃~+75℃,
非接触间隙:200mm±50mm,左右偏摆容差:±30mm;
刷新速度:20HZ;
输入电源:220VAC±10%; 耗电:地面电气柜<50w  车载电气柜<50w。
系统原理
格雷码母线定位系统采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力线传导原理)来检测移动搬运设备的位移量,当天线箱线圈中通入交变电流时,在天线箱附近会产生交变磁场。格雷码母线近似处在一个交变的、均匀分布的磁场中,每对格雷码母线芯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地址编码器信号通过电磁耦合方式传送到格雷码母线的感应环线上。地址解码器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相位比较。交叉线的信号相位与平行线的信号相位相同,地址为“0”;交叉线的信号相位与平行线的信号相位相反,地址为“1”,这样感应的地址信息是数字编码排列,由此确定天线箱在格雷码母线长度方向上的位置,对应就是移动搬运设备走行位置。
系统功能特点
系统中的地址编码器(兼函数信号发生)按一定的周期发出地址载波信号,经天线箱发射至格雷码母线,地面站的地址解码器接收到信号后,分析还原出移动搬运设备所处格雷码母线处的地址,经控制器处理后由RS232或者RS485输出。
无磨损的非接触式位置检测,使用寿命长;可以断续或连续检测,测距长达5公里,位移检测长度可以根据需要定制;耐污染能力强,可用在水下、防蒸汽、耐酸碱;安装简单更换方便(无需改变现场环境),免维护;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多种信号输出方式选择;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防雷击、防射频干扰、防静电;无需参考点的位移量输出,不怕掉电;位置的取样时间和测量长度没有关系;可以用在环形运动机械位置检测;格雷码母线可以埋在水泥地面内,方便安装和防护,不影响作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