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模块一样用吗?

楼主(2022-08-06):
请问高手,STM32F103VET6和STM32F103RBT6的RTC模块一样用吗?谢谢!
我把RBT6的RTC程序下到VET6里,貌似不行。

网友A:
一样的;
RBT6我没试过;
我用C8T6和VET6是一样的

楼主:
好吧。我再试试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
调试了一下,卡在这儿。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卡在这一句
                        {
                        temp++;
                        delay_ms(10);
                        }

FlagStatus RCC_GetFlagStatus(uint8_t RCC_FLAG)
{
  uint32_t tmp = 0;
  uint32_t statusreg = 0;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FLAG(RCC_FLAG));

  /* Get the RCC register index */
  tmp = RCC_FLAG >> 5;
  if (tmp == 1)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C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CR;
  }
  else if (tmp == 2)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BDC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BDCR;
  }
  else                       /* The flag to check is in CSR register */
  {
    statusreg = RCC->CSR;
  }

  /* Get the flag position */
  tmp = RCC_FLAG & FLAG_Mask;
  if ((statusreg & ((uint32_t)1 << tmp))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 Return the flag status */
  return bitstatus;
}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B:
正常运行,这种RTC 只要是M3内核都可以用吧,其它内核要修改的。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板子上没有32768HZ晶振,那RTC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2023-03-01):
一样的;RBT6我没试过我用C8T6和VET6是一样的

网友D(2024-05-06):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E: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F: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G: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H: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I: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J: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K: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L: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