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24LC64丢失数据

楼主(2022-08-06):
24LC64-I/SN ,数量13000多个,目前有几百个有数据丢失的现象。 使用的地址范围是前面1K字节内,后面的地址没有用到。

楼主:
已发现0xE0--0xE5,0xF6--0x12A,0x12D等位置出现问题,现象是正常写完数据后立刻读出刚写的数据,写入的与读出的数据一致,没有问题,连续读取多次会出现读出的数据已经变化,板件即时重新上电也不会恢复。

楼主:
出问题的地址是个别位发生反转。有些板件正常写完数据后断电2分钟再上电发现读出的数据会变化,有些板件断电5分钟才变化,有些10分钟后变化

网友A:
写数据后,等待延时大于5ms,才行。

网友B:
换一个厂家的芯片试试看

楼主:
有外接复位电路,1万多片,目前只有几百个有这个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

楼主:
目前测试有问题的芯片就是上面描述的那些现象

网友C:
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时序不对,时序太临界,导致不稳定

网友D:
那真的是坏了。应该是电源问题了。估计你这电源不正常,超出它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
换下来的芯片只有一段读写数据错误,其他区域都是正常读写的。

网友E:
换个芯片就好,那你这个换出来的芯片已经是坏了吗? 换出来的芯片再次写入读取,正不正常

楼主:
经反复测试,地址236-319存储区域数据读写错误,其它区域都是读写正常的。

网友F:
2464有8kB,空间不小了,可以考虑存双份+crc,错误的地址标记不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我感觉是你外围电压供电不稳

网友G:
翻转的现象是“0” -->“1”还是“”1“->"0"?如果是前者,很可能是Endurance 的问题,要看一看是否是从正规的渠道购买

网友H:
这种成熟的芯片问题不大,除非是假货

网友I:
使用环境,电磁干扰?

网友F:
出现翻转的地址,拆芯片下来重新写程序对这些区间进行读写校验压力测试,以确认是在板信号模糊还是芯片**缺陷

网友J:
因为有可能是在设备上波形或许界于识别阀值

楼主:
已经做过IC检测,是原装正品

网友K:
这种一个区域失效的分析不了。除非芯片完全失效才能分析。

楼主:
货源没有问题,也做过IC检测是原装正品的。

网友B:
现在国产的EEPROM稳定性也很好,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做技术支持,有替代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L:
   注意写保护位高低电平控制,根据MCU启动时默认的高低电平控制,做到启动时写保护位在保护状态,平时也锁死,只有在写入数据时才打开还有添加5V压敏电阻做静电保护

网友M:
是不是电池供电?

网友N:
主芯片有没有使能 BOR?

网友O:
看一下程序, 在什么条件下会读写E2PROM? 是不是很频繁?

网友G:
有没有多进程调用操作API,

网友B:
要做长时间的信号眼图看看有没有异常读写时序

楼主:
这个芯片容量64K,目前只有一个区域有问题,算1K的话,还有63K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这就要特别注意重入的问题

网友Q:
236-319存储区域
0xec- 0x13f

会不会程序问题, 翻页、地址字节没处理好,换个师傅撸一把程序呢?

网友A:
另外24L64是64Kbit ,只有8KB字节空间。

网友J:
把部分程序贴出来,
个别坏是可能的,大批坏绝对不可能,而且是相同区域,所以程序自身的问题大,
真有可能是页写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网友L:
这种成熟芯片,出问题概率实在是比程序出问题概率小很多。。。

网友O:
这个问题可以确定就是页的问题

写是分页的,读是不分页的,这是本质的原因,如果页写出了问题会导致读写操作是不同的单元,导致问题

网友R:
我发现好多在用24XX系列EEPROM的程序员其实都没有搞懂这个基本的问题

网友S:
读出错的数据是FF吧!

网友T(2022-09-10):
可能是电压问题

网友U:
读出来不对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