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区别

楼主(2022-08-06):
AT89C51和89C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89c52的是8k。

网友B:
学会看手册或选型表。这一点比此命题更重要。

网友C:
内核结构上完全一样,两者的主要差别在RAM和ROM上,C51是128byte RAM,4K ROM,C52是256Byte,8K ROM。
C51有6个中断源、C52有8个。

网友D:
C51有T0、T1两个16位定时器、C52有T0、T1、T2三个16位定时器

网友E:
c51是4K程序存储器  c52 是8k

网友F:
区别不大,89C51和89C52内核都是一样的。

网友G:
RAM 空间增大:AT89C51 有128 字节的内部 RAM,AT89C52 的内部 RAM 扩展为 256 字节;

网友A:
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而。AT89C52 的内部FLASH PERAM 增加1倍,达到8K。

网友H:
52是51的各个方面的升级版,从储存器到中断

网友D: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的区别有很多,比如51单片机有5个中断,52单片机有6个中断

网友I:
52单片机兼容51,但51不兼容52

网友B:
52好像是比51多一个定时器,但基本用起来没什么区别

网友G:
以前51,时钟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概念很清楚,容易计算。
51的指令,在时间上是首尾相接的,总的执行时间等于各指令时间之和

网友J:
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89c52的是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