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哪里下

楼主(2022-08-06):
望各位PIC大神给个地址我下MCC 下了Mplab程序都不会写 !!

网友A:
//bbs.21ic.com/icview-2866614-1-1.html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网友C:
也可以在MPLAB X IDE的“工具”菜单里在线安装MCC的。

网友D:
软件里安装插件。

网友E:
会用这个MCC了吗

网友F:
当然是在X IDE下面装最方便了..如果你不能上网的话, 就得单独下载了.

网友G(2022-11-10):
在能连网在电脑下载缺少的4个nbm文件;

/zixunimg/eeworldimg/ww1.microchip.com/downloads/mplab/X/v3/plugins/com-microchip-mplab-browser-services.nbm

/zixunimg/eeworldimg/ww1.microchip.com/downloads/mplab/X/v3/plugins/com-microchip-mplab-browser-compat.nbm

/zixunimg/eeworldimg/ww1.microchip.com/downloads/mplab/X/v3/plugins/com-microchip-mplab-browser-libs.nbm

/zixunimg/eeworldimg/ww1.microchip.com/downloads/mplab/X/v3/plugins/com-microchip-mplab-browser-libs-windows.nbm

再加上你的com-microchip-mcc-3.85.1.nbm,一共5个nbm拷到离线的PC,再MPLAB的Plugins里一次性安装这5个文件;

安装完重启电脑

网友H:
1、打开tools-plugins,在打开的plugins窗口中找到MPLAB Code Configurator,勾选,点击Install
2、出现安装向导,一路next和agree,安装结束之后restart

网友I:
安装MPLAB X IDEv5.30后,再Tool-Plugins-Downloaded-Add Plugins安装MCC

网友:
参考MPLABMCC代码配置器用户指南。

网友J:
MPLAB X IDE的“工具”菜单里有在线安装M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