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sh79f084 串口demo

楼主(2022-08-06):
求sh79f084 串口demo,sh79f084 串口用T2定时器,没成功。哪里不对?

void Init_Timer2(void)
{
        EA=0;
        //Enter_Bank1;
        T2CON        =        Bin(00110000);

        TL2 = (65536-16600000/32/2400) & 0x00ff;
    TH2 = ((65536-16600000/32/2400)>>8)&0x00ff;
        TF2          =         0;                                                //
        TR2        =         1;                                                // 开启定时器2

         //IEN0        |=        Bin(00010000);         //EUART
         //IEN1        =        Bin(00000000);
         //Enter_Bank0;
         ET2 = 0;

         EA        =        1;                                                        //开启全中断
}
void EUART_Init(void)
{
         EA=0;
         //Enter_Bank0;

          PCON =Bin(00000000);
          SCON        =        Bin(01010000);                        //        方式1
          RI=0;

          TI=0;
          REN=1;                           //打开串口0接收中断
      ES0 =1;                           //使能UART0中断

        EA        =        1;
}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不错的代码,楼主是高手。

网友B:
void Uart_Config(u16 baud)
{
    u32 tmp;
    u8 T2RH = 0;    //T2重载值的高字节
    u8 T2RL = 0;    //T2重载值的低字节

    tmp = SYS_MCLK / 32 / baud;
    tmp = 65536 - tmp;
    T2RH = (u8)(tmp >> 8);
    T2RL = (u8)tmp;

    PCON &= 0xBF;        //X0XX XXXX D6 = 0,SCON[7:5]工作方式SM0 SM1 SM2
    SCON = 0x50;        //0101 0000 方式1,波特率为系统时钟的1/12
    RCAP2L = T2RL;
    RCAP2H = T2RH;
    T2MOD &= 0x00;
    T2MOD |= 0x01;
    T2CON |= 0x34;  //0011 0000 使用T2溢出率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开始T2
    ES0 = 1;
}

楼主:
试了一下,没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代码增加了
    RCAP2L = TL2;
    RCAP2H = TH2;
通讯中断进去了,只中断3次,因该中断15次进去。

网友C: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D:
实际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E:
失败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F:
串口用定时器干嘛

网友G:
是定时器没有成功 还是串口没有成功啊

网友H:
能正常进入中断函数吗

网友I:
定时器还是串口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