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步就弹出"jtag通讯错误"

楼主(2022-08-06):
设置断点可以全速运行,而且结果正常,单步就弹出"jtag通讯错误".

网友A:
换个地儿试试

楼主:
拿到同事电脑那里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

楼主:
重装系统了还是一样.....

网友B:
com口序号变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驱动的问题么?

网友E(2022-09-05):
不是用的仿真器供电的吧

网友F:
是否串口号变化了呢

网友G:
这个跟串口号更改没有关系吧

网友H:
流程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设置的不对了啊

网友J:
感觉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K:
单步是指第一步就死了?

网友L(2022-10-07):
com口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