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仿真过程中,闪退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06):
用的keil5

在有些位置打断点,就报错,闪退。

只是打断点,并未运行程序

网友A:
能看一下界面吗

网友B:
是在固定的位置闪退吗

网友C:
仿真的时候正常供电了吗

网友D:
在哪些位置上打的断点呀

网友E:
闪退的点是固定的吗

网友F:
有相关报错的信息吗

网友G:
换个位置打断点,
或者换个仿真器

网友H(2022-09-05):
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打完断点一会就报错退出,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I:
仿真器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