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又想联网,又想保证模块的独立安全性

楼主(2022-08-06):
控制模块连入公网,可通过手机app查看运行状态和部分设定

以上功能已经满足

现在想限制手机查看数量,或者有授权记录才可以使用,该怎么做?

网友A(2022-10-30):
模块连接到公网是没问题的,可以用4G通讯的方式实现

网友B:
限制手机查看数量是在后台设置吧,就有管理软件才行

网友C:
我记得这个功能好像是可以的,就手机每次查看的时候,会有手机的ID信息的

网友D:
就手机也不行啊,手机的IP也不固定,你可能需要授权才行

网友E:
我觉得登录有账户密码是不是就可以了,有权限才可以登录

网友F:
可以用4G通讯的方式实现

网友G:
手机查看会有手机的ID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