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TClink蓝屏了

楼主(2022-08-06):
用jlink可以正常用
用atclink就蓝屏,

这是怎么了,驱动问题?

网友A:
驱动不对还是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对还是不兼容?

不确定啊,重新装了驱动也不行

网友B:
驱动有问题?

网友C:
烧写的文件是一样的吗

网友D:
这个和仿真器还有关系吗

网友E:
那就用jlink好了啊

网友F:
二者的连接方式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