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硬件嵌套

楼主(2022-08-06):
大家经常用中断硬件嵌套么?

网友A:
什么叫钳套……

普通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应用里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要资源不冲突

网友B:
超频==你是拿老板的产品开玩笑!

网友C:
中断嵌套不是“用了好?还是不用的好?”的问题,而是“必须用还是不必用”的问题。

网友D:
99%的情况必须用到中断嵌套,如果一个系统里面同时打开一个以上中断的话。

网友E:
51如果设定了不同的中断优先级,即可能中断嵌套
硬件一般不会出问题,软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很多时候都会中断嵌套啊,除非你的中断使能在一个中断进入的时候,屏蔽其他中断使能,结束的时候再开启。但是这样做显然不合理,所以中断嵌套式必须的,如果实时性有要求,那就要考虑系统的整体性能要求,从而分配优先级,还有如果不是像捕获高频类似的需要实时性响应很高的产品外,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F:
中断硬件嵌套大家经常用么?
当然是经常用, 作为控制系统, 各种事件之间总会由优先关系, 那么中断优先和嵌套就用上了.
可以说, 常见的系统中, 都会使用.

网友D:
中断嵌套是指有两个中断优先级,一个低优先级的中断发生后,CPU正在处理这个中断时,另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又发生,结果这个低优先级的中断只好停下来,让CPU来处理这个高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G:
现在的硬件上基本上都支持这种嵌套,但就51来说,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大量在用全局变量时。

网友A:
中断嵌套这个用的不多额。。。

网友H:
嗯,所以在一些实进要求不高的场合下,建议还是设成大家的优先级一样的好,这样中断就排队了,一个接一个接处理,先来先处理,软件出错好控制一些!

网友I:
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影响实时性

楼主:
我知道了,多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