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8-06):
同样的芯片,同样的输出输入电压,为什么mcu的3.3v没47uf电容?这是由于芯片和屏幕的特性决定的吗?

网友A(点评):
前面的电源电路里是不是加电容了。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功耗不大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必要做这么大的吧

网友C:
电容用于退耦,在各种情况下提供瞬间的电流。电容大小,根据具体的电流波动大小而定。如果是做一个手表,基本没有电流波动,则0.1uF就够了。如果是驱动红外发射,峰值150mA,则需要一个47~220uF的低ESR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