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助手打印,能锁定数据显示状态么?

楼主(2022-08-06):
窗口显示的数据,一旦调整窗口大小,数据显示就乱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显示的数据保持固定的行?

网友A:
这个是软件自动适应的

网友B:
貌似不行吧,同样遇到过

网友C:
用过的窗口,没有锁定的

网友D:
可以配置成为自适应模式吗

网友E:
我感觉都是按照像素写死了

网友F:
是上位机的窗口显示吗

网友G:
自己做自适应的话 会很麻烦 但是也不是做不了

网友H:
不太会锁定数据显示状态

网友I(2022-09-09):
应该不行,我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