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PicKit

楼主:
如何维修PicKit

楼主(2022-08-06):
插上电脑,能发现设备,安装不上驱动。未经确认的设备

网友A:
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MPLAB X IDE中恢复固件模式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你电脑是不是装了360或电脑管家之类的?

网友C:
它是HID驱动的, 一般来说应该不用单独装什么驱动.

网友D:
或者换台无辜的电脑试试?

网友E:
先用别的电脑试一下pickit4坏了没有. 如果没坏,你报错的这台电脑之前应该能正常连接pickit4吗?

网友F:
如果能的话,你最近是不是更新了windows?

楼主:
换了几台电脑都一样。

网友G:
手动装驱动试试

楼主:
搞好了。原因是进入恢复固件模式后,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上,把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驱动安装成功

楼主:
能正确识别虚拟com口,在MPLAB X IDE中恢复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F:
USBser.sys 从哪拷贝的?

楼主:
随便在C盘上找的。

网友H:
你厉害, 你怎么知道去找这个文件的, 分享下

网友I:
哈哈,还有如此操作。

楼主:
百度上查“AT91 USB to serial converter”驱动安装不成功的解决办法,一个一个方法试验的。

网友J:
百度有时候还有点用...

网友I:
提示:Windows 10 可以通过 USB 描述符判定 CDC ACM,不需要如此折腾。

网友K: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L:
一般晶振坏了是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M:
这种便宜东西不用修啦,直接找你供应商再送一只好了,

网友D:
维修什么?哪里坏了?

网友C:
哪里坏了,维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