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楼主(2022-08-06):
adc工作不正常,转换的数据和输入的电压没有一点的比例关系,外部参考2.5v

网友A:
数据采集都没对,检查一下配置。

网友B:
参考电压已输入到IC脚上了

网友C:
AD_MAIN:
   MOV ADCON,#0X90
   MOV ADCH,#00000001B  //选择AD通道0
   MOV AD_MAIN_BUFF_H,0X00 //清AD缓冲寄存器
   MOV AD_MAIN_BUFF_L,0X00 //清AD缓冲寄存器
   MOV ADDL,#0X00
   MOV ADDH,#0X00
   MOV R7,#10D    //转换10次
  MOV ADT,#01100011B     //转换时间=112US
AD_MAIN1:
   MOV ADCON,#0X90        //外部参考,比较功能关闭,通道0
   ORL ADCON,#0X01    //启动AD转换
AD_MAIN2:
   NOP
   NOP
   NOP
  MOV A,ADCON
   JB ACC.0,AD_MAIN2  //等待AD转换完成
   NOP
   NOP
   DJNZ R7,AD_MAIN1  //抛弃前10次转换结果
   MOV R7,#0X0A   //转换10次
AD_MAIN3:
   MOV ADCON,#0X90        //外部参考,比较功能关闭,通道0
   ORL ADCON,#0X01   //启动AD转换
   NOP
   NOP
   LCALL DATA_ZL   //调用AD转换数据整理子程序(整理后的数据存入        AD_MAIN_BUFF_H和AD_MAIN_BUFF_L中)
   NOP

网友D:
什么对不上?

楼主:
转换结果寄存器ADDL和ADDH的值和输入电压对不上

网友E:
转换的AD值稳定吗?

楼主:
很稳定,是不是IC坏掉了

网友F:
确实奇怪啊

楼主:
ADDL和ADDH已经经过合并处理了,好像转换结果比实际值低好几倍,所以。。

网友G:
外部电压稳定吗,转换时有没有干扰

网友H:
将通道0接地和接vref,是否为0和3ff?

网友I:
估计是程序问题,楼主好好看看吧

楼主:
嗯,我也估计是

网友J:
不会汇编,表示看不了程序,LZ的转换公式对吗?用哪个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K:
应该是没有配置好ADC寄存器的原因

网友L(2022-09-05):
那转换后的数据稳定吗

网友M:
使用的通道和配置的通道一致吗

网友N:
被采样信号是恒定的吗

网友O:
ad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P:
是不是读取错结果寄存器了啊

网友Q:
adc的寄存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R:
说明ADC没有配置对。

网友S: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T(2022-10-10):
外部电压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