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DF61YC

楼主(2022-08-06):
求指教NUC972DF61YC的DID  CLK   RTS  针脚位置  我想读取文件

帮忙看下DID CLK RTS

帮忙看下DID  CLK   RTS

网友A:
木有原理图么

网友B:
自己数数就知道了啊

网友C:
数一下引脚位置就知道了啊

网友D:
有型号了的话 完全可以确定哪个引脚是呀

网友E:
一般电路板上边没有标识吧

网友F:
标识的地方是供电啊

网友G:
实在不行就得抄电路板了

网友H(2022-10-01):
密度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