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AT 32 IDE 出现Error: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楼主(2022-08-07):
使用AT 32 IDE 出现Error: Program "make" not found in PATH。 Program make not

环境变量设置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AT32 IDE中包含了make工具和Toolchain,在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Build Tools中。在IDE的菜单[Windows]->[Preferences]中的[MCU]中设置路径,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32 IDE中包含了make工具和Toolchain,在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Build Tools中。在IDE的菜单[Windows ...

可以了,感谢指导,谢谢谢谢。 Program make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