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中断

楼主(2022-08-07):
adc中断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
软件延时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num 20
unsigned char wan,qian,bai,shi,ge;
unsigned int results[num]={0};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int ave=0;
unsigned int filter[2];
void transform(unsigned int dat)
{
   wan=dat/10000+0x30;
   qian=dat%10000/1000+0x30;
   bai=dat%1000/100+0x30;
   shi=dat%100/10+0x30;
   ge=dat%10+0x30;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while(IFG1&OFIFG)
   {
     IFG1&= ~OFIFG;
     DELAY_US(50);
   }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3; //MCLK 8M,SMCLK 1M
   lcd_init1602 ();
   //keypad_init();
   //write1char1602(0,0,i/10+0x30);
   //BoardConfig(0xb8);//11111000
   //_EINT();

   WDTCTL=WDTPW+WDTHOLD;
   P6SEL|=BIT1;
   ADC12CTL0=ADC12ON+SHT0_8+SHT1_8+MSC;
   ADC12CTL1=SHP+CONSEQ_2+CSTARTADD_1;
   ADC12MCTL1=INCH_1;
   ADC12IE=BIT1;
   ADC12CTL0|=ENC;
   _EINT();
   ADC12CTL0|=ADC12SC;
   while(2);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
   ADC12IFG=0X00;
   t++;
   filter[0]=ADC12MEM0;
   if(filter[0]-filter[1]>5)
     ave=ave+filter[1];
   else
     ave=ave+filter[0];
   if(t==11)
   {
     t=0;
     ave=(unsigned int)(ave/11);
     transform(ave);
     write1char1602(0,0,wan);
     write1char1602(1,0,qian);
     write1char1602(2,0,bai);
     write1char1602(3,0,shi);
     write1char1602(4,0,ge);
     ave=0;
   }
   filter[1]=filter[0];

}
我明明读了ADC12MEM啊,为什么还是不能清除ADC12IFG呢?

网友A:
要减负,把中断的显示程序放在main、里面

网友B:
在中断服务里执行需要很长时间的函数是不太合理的做法, 建议按楼上的要求修改一下

网友C:
中断太多,这次完成了,下一次又接着来到了。所以总是执行中断的

网友D:
发现好多同学喜欢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放很多程序

网友D:
建议把不必要的操作都放到主程序里,让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简短

网友E:
虽然你在刚进行中断的时候清除了ADC的中断标志位,但是还没有跳出中断,ADC的中断标志位又置位,所以会误以为没有跳出中断

网友F:
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C:
是不是条件判断语句有问题呀

网友F:
write函数屏蔽掉试试

网友G:
卡在哪个语句了呀?

网友H(2023-03-01):
楼主的在中断执行的程序太多了。

网友I(2024-05-06):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J: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K: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L: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M: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N: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O: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