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X0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07):
在官网下载的例程(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3.3.4),安装好对应的PACK包后编译报错,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报的错误是:
..\..\Firmware\CMSIS\core_cm3.h(14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Inst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KEIL版本是5.27

网友A:
路径指定不对吧

网友B:
删掉Firmware/CMSIS/core_cm3.h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版本太旧了,把这个文件删掉,工程会自动调用Keil安装路径下的头文件

网友C:
无需手动放置文件是吗

网友D:
有没有相关版本匹配的信息呢

网友E:
不用手动放

网友F:
这个文件的版本太旧了

网友G:
安装的时候不是自动替换文件的吗

网友H:
如果是自动的话 那么这个旧文件是如何添加进去的呢

网友I:
可以试试这个额办法好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