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2515环回模式发送接收正常,标准帧下发送提示总线错误

楼主(2022-08-07):
MCP2515环回模式发送接收正常,标准帧下发送提示总线错误

网友A:
难道这两种模式下发送数据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标准帧格式下的标准标识符、验收滤波、屏蔽滤波参数都设置了

网友B:
感觉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波特率,波特率....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CAN节点,CAN输出空载状态,没有接其它节点,这样的话跟波特率有关系吗

网友C:
总线上就一个节点.....这样能发送成功才叫奇怪!

楼主:
目前就一个节点,问题是就算不成功,最起码CAN的两条线上应该有波形啊,现在连波形都没输出

网友D:
买个CAN总线分析器吧

楼主:
没用啊,现在波形都没出来,分析仪抓不到波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啊,现在波形都没出来,分析仪抓不到波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Normal mode下,CAN通信必须要两个节点才能进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就一个节点,问题是就算不成功,最起码CAN的两条线上应该有波形啊,现在连波形都没输出
...

你这是自己想当然。CAN节点要发送报文,必须先检测总线,当总线空闲时,才可发送。

网友F:
正常都是代码测试有问题

网友G:
这个提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H:
环回模式如何设置呢

网友I:
应该是要两个节点的。

网友J:
这是把CAN当成485在用?CAN必须要有成对或更多节点,且速率配置相同的情况下才可以发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