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数据返回异常

楼主(2022-08-07):
调试18b20读取romid的程序,自己设计的驱动电路,目的 读取多个单总线上挂载的romid,目前遇到以下不明所以的问题。

18b20读取romid先复位,发送搜索romid指令  0xf0

按照两读一写的方式进行读取,18b20的家族码首先是0x28,现在的情况是读取第一个字节,也就是家族码的时候,数据就是异常的,正常读取家族码,所有romid应该是相同的才对,也就是两读必须是01或者10,但是我这边读取却是经常00

楼主:
实际看波形的时候也瞧不出有什么异常,0和1的波形区分还是很明显的,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导致的,下面是波形图,有没有知道这种波形出现的原因是啥的大佬指教一下?
使用

楼主:
粉色是原始波形,黄色是经过总线缓冲器的波形

楼主:
单总线通信上拉电阻我用的300R。实践证明,上拉电阻过小的话,数据是会异常的

楼主:
但是我这边一根线带几百点,上拉电阻大了的话,动力不够

网友A:
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

网友B:
复位之后加几十us的延时。
bit与bit之间加几十us的延时。
再加一个IO口分担一半。

网友C:
是二总线通讯方式吗

网友D:
难道是纯硬件问题?

网友E:
请问romid是什么

网友F: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2023-03-01):
你这样的话,flag的值一直都是你第一次读到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次读到的是1的话,那么你的程序就死循环了

网友H(2024-05-06):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I: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J: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K: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L: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