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我想把P44设置为IO驱动指示灯

楼主(2022-08-07):
我想把P44设置为IO驱动指示灯

楼主:
以下是设置代码
        ADCON = 0x00;
        ADCH = 0x00;
        P4PCR = 0x00;
        P4CR = 0x1e;
        P4 = 0x00;
可是在仿真时有时P4CR值会是0x1e,有时为0,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么实际现象如何?

网友B:
建议LZ把其他代码注释掉,单纯驱动IO测试看看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C:
另外的端口有干扰

网友D:
对,程序转错了

网友E: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回事?没有看明白。

网友F:
设置为输出就可以了啊

网友G(2022-10-09):
程序转错了

网友H:
设置成输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