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rt-thread nano

楼主(2022-08-07):
@安小芯
本篇文章实现对N32G430MCU的rt-thread nano操作系统的移植,首先自己新建一个工程,这里不进行讲解,按自己的习惯新建工程即可。如下所示,里面只需要有简单的外设即可。我这里就是一个闪灯工程。

打开工程,工程界面如下所示
接下来添加rt-thread nano源码,这里直接在软件中添加,打开源码添加环境 然后在RTOS下勾选kernel选项,如下图所示。

编译工程,发现会报一个错,在board.c中,屏蔽提示信息,添加时钟初始化和心跳信息。在board.c中添加#include "n32g430.h"头文件

设置堆大小,太大会报内存不够
接下屏蔽掉n32g430_it.c中的使用异常处理和硬件异常处理
接下来在main.c 中添加#include "rtthread.h"头文件,将裸机的延时函数替换为操作系统的延时函数
编译程序,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正常,此时说明操作系统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A:
RT-thread发展的不错。

主要是实现平台化开发的思想

网友B:
这个命名有点熟悉啊

网友C:
rt-thread nano占用的空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thread nano占用的空间大吗

不大

网友D:
freertos和rt-thread nano有什么不同吗

肯定有不同的,按需求来即可,我认为RTT比较好用,能在单片机上实现平台化开发

网友E(2022-12-05):
这个rt-thread移植需要修改汇编程序的吗?

网友:
rt-thread studio可以直接开发的。

网友F:
可以使用定时器作为驱动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