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振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么

楼主(2022-08-07):
上次晶振出问题,想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结果什么也没有测到
后来,哪个正常工作的,还是没有看到波形

问下,示波器可以测量晶振的起振情况么?
记得之前用51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波形的

网友A:
示波器上面的rc,会让晶振波型变化或停止,建议不要直接上去,
晶振电路,外挂一级反向器作buffer,再挂示波器量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上面的rc,会让晶振波型变化或停止,建议不要直接上去,
晶振电路,外挂一级反向器作buffer,再挂示 ...

学习了,有专门的反相器么?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最好用特定的表笔进行测量

网友E:
示波器会干扰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F:
外挂一级反向器作buffer 这个电路如何搭建呢

网友G:
不可以直接进行测量的

网友H:
那么可以用其他单片机采集这个晶振信号吗

网友I(2022-11-06):
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J:
对于像32768这种低频无源晶振,由于示波器探头的电容会影响晶振的起振,所以一般看不到波形。

网友K:
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单片机的某个引脚输出晶振的频率。

网友L:
晶振的波形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放大波形信号吧。

网友M: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振呢?

网友N:
检查晶振电路是否完整,正常都是有12-30pf的电容的

网友O:
你的一段需要接地,用探针接在引脚处。

网友P:
示波器起振以后,可以测量波形。

网友Q:
你的示波器是不是带宽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