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5015 EEPROM的读写C程序

楼主(2022-08-07):
谁有pic30f5015  EEPROM的读写C程序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p4511@163.com
或直接回贴也行。谢了!

楼主:
是内部的EEPROM。

网友A: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examples\MPLAB_LINK30\Locate_Access_EEPROM
用PSV方法读EEPROM.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examples\dsPIC30F\CE017_DataEEPROM_write_erase_functions
用内建函数写EEPROM

楼主:
正是我要找的。就是手册中找不到这样的信息。

网友B:
PICPIC.cn上有一个不用PSV进行读的。我一直用那个,LS也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C:
数据手册当然不会写那些的,这些东西应该在你编译器的用户手册或库说明中找

网友D:
我也想要样例

网友E(2022-11-09):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525118/article/details/117238087

网友F:
看看官网是否提供了example?

网友G:
EEPROM如何写掉电存储c程序

网友H:
PIC单片机内部EEPROM数据保存读取?

网友I:
把PIC单片机的IIC口和EEPROM的IIC口接起来,加上拉电阻。用代码读写就行了。

网友J:
#include <xc.h>

// CONFIG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HS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BOR en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Single-Supply)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PGM pin has PGM function;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PRO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all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to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Code protection off)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WriteEE(uchar addr, uchar data);
uchar ReadEE(uchar addr);

uchar led_data;

__EEPROM_DATA(0xfe,0xff,0xef,0,0,0,0,0);

void main(void)
{
    PORTD = 0xff;
    TRISD = 0x00;
    //WriteEE(0, 0xff);
    while(1)
    {
        //led_data = ReadEE(0);
        led_data = eeprom_read(2);
        PORTD = led_data;
    }
}

void WriteEE(uchar addr, uchar data)
{
    do{}
    while(WR == 1); //等待完成

    EEADR = addr;   //写入地址信息
    EEDATA = data;  //写入数据信息
    EEPGD = 0;      //操作EEPROM,访问数据存储器
    WREN = 1;       //写入EEPROM允许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特定时序
    WR = 1;         //执行写操作

    do{}
    while(WR == 1); //等待写入完成
    WREN = 0;       //禁止写入EEPROM
}
uchar ReadEE(uchar addr)
{
    uchar _data;
    do{}
    while(RD == 1); //等待读完成

    EEADR = addr;   //地址
    EEPGD = 0;      //访问数据存储器
    RD = 1;         //执行读操作

    do{}
    while(RD == 1);
    _data = EEDATA;
    return _data;
}

网友K:
这个参考其他的eeprom读写就行。

网友L:
这个EEPROM的读写都有例程的吧

网友M:
就是iic的代码,网上有很多吧。

网友N:
从EEPROM中读取数据步骤:
1、把地址写入到地址寄存器EEADR中,注意该地址不能超过所用PIC1687X型号单片机内部EEPROM实际容量。
2、把控制位EEPGD清零,以选定读取对象为EEPROM数据存储器。
3、把控制位RD置1,启动本次读操作。
4、读取已经反馈到EEDATA寄存器中的数据。
写EEPROM数据存储器的操作步骤:
1、确保目前的WR=0;假如WR=1,表明一次写操作正在进行,需要查询等待。
2、把地址送入EEADR中,并且确保地址不会超出目标单片机内部EEPROM的最大地址范围。
3、把准备烧写的8位数据送入EEDATA中。
4、清除控制位EEPGD,以指定EEPROM作为烧写对象。
5、把写使能位WREN置1,允许后面进行写操作。
6、清除全局中断控制位GIE,关闭所有中断请求。
7、执行专用的“5指令序列”,这5条指令是厂家规定的规定搭配,丝毫不能更改。用1条移动指令把55H写入到W,用1条移动指令再把w中的55H转入控制寄存器EECON2中,用1条移动指令把AAH写入W,用1条移动指令再把W中的AAH转入控制寄存器EECON2中。
8、全局中断控制位GIE置1,放开总中断屏蔽位(如果打算利用EEIF中断功能)。
9、清除写操作允许位WREN,在本次写操作没有完毕之前禁止重开新的一次写操作。
10、当写操作完成时,控制位WR被硬件自动清零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