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网络的MAC地址到底能不能改?

楼主(2022-08-07):
之前一直说是唯一的,不能更改
但是最近接触网络编程,貌似这个地址还可以自己设定。因此搞的有点懵

这个地址,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更改呢?

网友A:
不是程序里分配的那个么

网友B(2022-09-10):
MAC地址可以随便修改

网友C:
如果你的mac地址在交换机上没被绑定,那就可以随便改

网友D:
一般MAC地址在网卡中是固定的

网友E:
现在的MAC默认是不可以更改的

网友F:
可以改的吧

网友G:
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