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多路PWM输出时,如何快速的定位自己想要的通道

楼主(2022-08-07):
需求多路PWM,已经配置OK了,均可正常输出

但是,在做逻辑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因为是不同的定时器,不同的通道
在对应输出通道的时候,每次都要回过去看初始配置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多个输出归结到一个函数里,通过传参数的形式指定通道和占空比

网友A:
自己写个函数整合一下

网友B:
自己写一个简单的小函数就可以

网友C:
根据标志位进行判定

网友D:
如何自行进行整合呢

网友E:
形参准备用什么呢

网友F:
可以通过中断标志位进行判断

网友G:
可以进入同一个中断函数里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