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把stm32cube文件夹从C盘移动移动到其他盘上?

楼主:
如何把stm32cube文件夹从C盘移动移动到其他盘上?

楼主(2022-08-07):
最近安装了stm32cubeIDE,我知道我的C盘非常小,于是就设置把这个软件安装到了D盘,这个软件本身也确实安装到了D盘,可是它所依靠的各个芯片系列的支持包(也就是stm32cube文件夹),还是安装到了C盘,这些支持包还是很大。我知道用stm32cubeMX中,设置支持包路径的方法,可是在stm32cubeIDE中

网友A:
可以用分区软件扩大C盘

网友B:
设置一下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C:
我都是笨方法 重新安装  呵呵

网友D:
哇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E:
分区扩大的话 怎么弄呢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用在别的软件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