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大家怎么批量烧写中颖ic呢

楼主(2022-08-07):
批量烧写中颖ic

网友A:
PRO-06是通过插座烧写,和JTAG线下载到成品板上呢?

网友B:
有没有直接用JTAG线下载的呢?

楼主:
JET51我知道可以,但是不适合用在产线上。

网友C:
我直接弄出串口,留几个针,ISP烧

网友D:
用自动机,批量烧:lol

网友E:
设计板子的时候,就得考虑生产工艺,保留下载、调试的接口,批量可以测试点夹具下载。

网友F:
JET-51也适合产线的呀,谁说不可以?

网友G:
大批量的一般都是机器来搞吧。

网友B:
代理商都有自动烧入机台。

网友H:
用SLAB2工具直接在PCBA上离线烧写

网友I: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我再看S-LAB2的说明里,这个说的很简单,实际操作的时候,没有红色灯亮起或者闪烁的情况,而且联机烧录也只能连续烧两次就停掉了,又要再点开始烧录,感觉很麻烦。能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ISP的话应该是可以操作的吧

网友C:
官方是有批量烧录的方案的

网友J:
如果是批量但是没有到工业的规模isp比较ok 但是工业化还是要专门的烧录器

网友K:
批量一般是做工装

网友L:
jat51,51A,slabII(可脱机),pro06,等等。看你需求。

网友M:
有批量烧录芯片的烧录器,官网购买。

网友A:
51A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N:
做个夹具,批量烧写

网友C:
这个如果厂商有方案解决就不要自己花时间搞了

网友L:
夹具是什么 没有做过工业生产 不是很了解

网友O:
中颖新出的烧录工具sinolink pro可以支持批量烧写。

网友P:
量大的话就要上夹具了

网友Q(2022-10-09):
一个一个烧

网友R:
厂商好像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