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63676的IC的问题

楼主(2022-08-07):
关于用PICKIT3.5+烧录PIC63676的IC发现可以烧录,但是功能不正常,我们测试烧录器/MCLR 脚的电压高过13.8v请各位大侠帮我确认一下在烧录是这个脚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A:
型号不正确

楼主:
烧录不成功?

网友B:
烧录功能不正常,还是烧录成功后运行不正常

网友C:
没有PIC63676这个型号...

网友D:
没这个型号。

网友E:
没有这个型号,买的假货?

网友C:
什么功能不正常呢

网友F:
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G:
烧录没问题,你这个程序是测试过的还是新开发的

网友H:
应该是型号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22-09-10):
是不是型号问题

网友J(2022-10-10):
有这个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