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DA的疑问

楼主(2022-08-07):
mcu是怎么知道dma使用情况的,

怎么控制和调度使用资源

网友A(2022-10-13):
DMA好像是不收CPU来控制的

网友B:
正常DMA也不占用MCU的资源吧

网友C:
你不需要进行DMA的限制的,都不占用MCU的资源你控制它干啥

网友D:
你初始化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
按理来说,不需要考虑DMA的资源方面

网友F:
我记得DMA不占用资源,所以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G:
控制我知道的,就是你初始化一下DMA,就可以正常使用它了

网友H:
MCU好像不知道DMA的使用情况

网友I:
我记得DMA可以考虑什么时候使用就行,没必要考虑它所占的资源

网友J:
不用控制资源的,就控制啥时候使用就行,比如串口的话,发送用DMA,就while(DMA的标记)完成就完成了,没完成就等等

网友K:
主要是初始化配置吧,
首次配置感觉比较麻烦,用两次就好 了

网友L:
DMA不占用MCU的资源

网友M:
不用控制资源的,就控制啥时候使用就行

网友N:
DMA是不受CPU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