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快捷键取消没有作用

楼主(2022-08-07):
不管是单个恢复默认,还是所有恢复默认,列表内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A:
被复位的快捷键没有了?

楼主:
嗯,然后在apply and close
被取消的设置还是存在,打开这个界面一看,之前被复位的快捷键又出现了。还是没有恢复成默认,为什么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讲解一下操作。难不成是个bug?

网友B:
直接用了自动补全的插件。。。比用这个快捷键方便

网友C:
我不小心把内容辅助的快捷键设成空格了,结果现在一打空格流出快捷键,烦死了,有啥取消的方法吗?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我重装了。。。。没发现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E:
我重装了两次才好

网友C:
如果通过总线方式访问应该是可以写8,16,32的

总线会自动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