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跑着跑着就不正常了

楼主(2022-08-07):
STM32F103VCT6的程序刚刚开始烧录是正常的,后面跑着跑着就不正常了,换了MCU重新烧录机子是正常的

网友A:
换了芯片还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如果还出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可以选择擦除全片试试,你这是程序都没下载对

网友C:
不要轻易相信是MCU坏了,如果确实MCU坏了,检查一下硬件和软件,是否有导致硬件损坏的原因

网友D:
如果不是硬件原因,可能是软件对FLASH有啥不当操作

网友E:
不过一般可以整片擦除解决问题的。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烧写步骤不对。

楼主:
擦除全片也是不行,换一个芯片就行

网友F:
就点个灯看看

楼主:
程序咋没对呢?

网友E:
提示信息说程序下载核对出错了,

网友G:
是不是jflash文件没有选对,总之就是下载过程出错了

网友H:
直接调试不更方便吗

网友I:
不用太纠结  放弃这片就行了

网友J:
电压不稳会这样吗

网友K: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L:
看看有没有存储?或者哪里有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