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ESD等级参数在哪里可以找到呀

楼主(2022-08-07):
一般的MCU在数据手册中都有关于ESD支持的等级。比如:Human body model (HBM)是到多少V,Charge device model (CDM)是到多少V。
看了NXP,ST,Infineon的MCU的手册里面搜ESD或HBM都能搜到相关说明。找了Microchip的多款MCU(PIC和AVR系列)的手册,都没找到相关数据。

网友A:
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部分

楼主:
我肯定也是首先按这种思路去找的呀,但没有找到,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B:
芯片的数据手册会有说明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这种都是在数据手册里。

网友D:
datasheet里有啊,自己看看

网友E:
数据手册里面就有啊!

网友F:
一般为2000/200

网友G:
https://www.microchip.com/content/dam/mchp/documents/quality---reliability/00000169J.pdf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H:
器件手册里没有,都是基本的电器特性

楼主:
2KV,4KV,8KV真能体现MCU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I:
手册里要有吧

网友J(2022-09-10):
数据手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