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坏了?

楼主(2022-08-07):
使用测试程序去读写单片机,开始读写内部FLASH都正常。多次操作后,单片机不工作,测量晶振也不工作,复位也无用,换上新单片机又能工作,大概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
操作单片机内部Flash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被写锁死了?

网友B:
没有这么容易环

多半是把程序都干掉了
...

网友C:
用以下方式去读,能读坏也算一个奇迹:
unsigned char code *FlashPos=0;
unsigned char ch;
for(i=0;i<1000;i++)
{
         ch = *FlashPos++;
}

网友D:
凡是离谱的问题首先应该怀疑自己~

网友E:
。。。重烧一次程序看看。。。

楼主:
程序已经烧不进去

网友F:
如果是干掉程序,那肯定是一开始就错误,不会能用一段时间后才出错吧

网友G:
晶体都不振荡了,要么是硬件故障,要么进BOOT以后死掉了

网友H:
测量的时候,引脚短了吧

网友I:
难道把内部flash搞坏了?

网友J:
坏到不至于,没有这么脆弱的,应该是程序丢失了。

楼主:
我现在相当怀疑自己,呵呵,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K:
不是把内部flash锁死了,重新搽除烧写程序。

网友L:
把flash程序区数据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