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io模拟I2C移植之后就不好用了

楼主(2022-08-07):
io模拟的话,不是可以通用的么

网友A:
肯定不是啊,延时函数和芯片时钟有关系啊。

网友B(2022-09-06):
估计是晶振有微小的变化

网友C:
不是完全通用的哦

网友D:
没有那种什么都不用改的通用程序吧

网友E:
是有报错信息还是有返回的错误码啊

网友F:
主要看时钟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G:
有可能时序会发生变化 毕竟主频不同啊

网友H:
这个肯定不能通用啊

网友I(2022-10-13):
硬件i2c和模拟i2c的区别?

网友J:
用IO口模拟I2C能达到400k通信速度吗?

网友K:
模拟i2c总线怎么实现一主多从?

网友L:
模拟i2c需要初始化gpio吗

网友M: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N:
如何用IO口模拟I2C来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网友O:
模拟I2C的最大速率是多少

网友P:
模拟i2c总线程序有教程吗

网友Q:
在什么场合下需要模拟I2C通信

网友R:
不是的哦,不同MCU,软件模拟的延时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S:
如果已经在其他芯片调试出来了, 换个MCU就不行,说明时钟  IO操作没考虑清楚, I2C一般都是开漏,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