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或L07使用串口从stop2唤醒

楼主(2022-08-07):
请教一下串口低功耗唤醒,波特率超过9600看说明是要用GPIO下降沿中断唤醒,这样的话是不是要丢第一个字节呀?具体操作流程或实例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A:
不会的,串口有起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串口有起始位。

看官方的串口低功耗调试说明,说是需要先发送一个0xFE唤醒,相当于第一个字节会丢失。或者您那边是怎么实现不丢字节唤醒呀,求指点

网友B:
时序有么

楼主:
平时在休眠。收到上位机命令后执行相应的命令处理(这就要求唤醒的时候能够完整识别上位机命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时在休眠。收到上位机命令后执行相应的命令处理(这就要求唤醒的时候能够完整识别上位机命令) ...

后面有技术问题可以找代理协助解决  Q877378012

网友D:
起始位啥的都是串口自己加上的吧

网友E:
不用丢字节的啊

网友F:
不会丢失字节的

网友G:
那个不需要人手动发送的

网友H:
串口本身自带起始位

网友I:
不会丢失第一个字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