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感吱吱乱叫怎么解?

楼主:
这是大功率发光二极管的恒流驱动电路。

图中的R21去掉了,因为加了后MOS管巨烫。现在的问题是工作时电感会发出嗞嗞啦啦的声音,很烦人。请教高人,有什么办法把这声音去掉吗?这个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这是给出Vcsn信号的电路,我焊了几块只有一半能正常工作。不正常的输入定值时输出也不正常,还会跳来跳去,应该是自激了。请教各位怎么消自激。另外LED+处的信号频率在32khz,这样用lm258可以吗

另外请推荐下小尺寸、外置mos的降压开关电源芯片。输入12V,电流4A。谢谢

网友A(点评):
换一下电感试试看,有些电感或许是质量问题。

网友A(2022-08-07):
换个厂家的电感试试看。

网友B:
R21也太大了,换成10-100欧姆试试,电感叫给它涂点导热硅胶试试,看看还叫不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1也太大了,换成10-100欧姆试试,电感叫给它涂点导热硅胶试试,看看还叫不叫
...

R21小了电感还叫,大了mos管发热。电感灌胶准备明天试试。

网友C:
电感电流不够吧

网友D:
需要查一下,电感电流的波形是否正常。怀疑产生了共振等异常。

网友E:
频率多少?估计是电感量不够,电流过大导致饱和。要么换体积大一点的,要么换电感量大一点的。

网友F:
电源上有个低频振荡(人耳朵20Hz~15kHz)。
按道理讲,应该只有几百kHz级别的斩波,是不是有电容焊错了?
R1到地是不是应该可以有个小的3pF电容并联电阻?  MOS管的栅极应该是速度很快, 无过冲, 无反弹(反弹尽量别超0.4V), 这样MOS管半导通的时间最少,效率最高。

网友G:
震荡了,拯救者的吼叫了解一下

网友H:
如果LED 电流 = 0.2V/(16OHM/3) <40mA,  电感值就太小了。所以会打嗝,产生噪声。

电感最少得 390uH以上。

楼主:
多谢各位,最后发现是Vcsn信号异常引起的问题。因为希望电流波动小一点,所以没有用芯片提供的pwm脚调光。

这样电流稳定度还是成问题,准备换个芯片重做,现在想的是用开关电源芯片加上反馈控制电流。我是外行做电路,不知道几个芯片,哪位兄弟推荐下。要尺寸小,因为我的板子面积实在是不大。

楼主:
我是用LED+处的电压用运放减掉一个值输到芯片1脚来调光的。之前运放处自激,胡乱在输出的地方加了个0.1uf的电容没拿掉。就是这个电容造成输出波形乱套的,拿掉现在不叫了。

运放我用的lm258, 静态的时候  V输出 = Vled+ - V调节    还挺准的。真接入led,Vled+有波动,输出波形就不那么准了。

楼主:
呵呵,还是要多谢兄弟和各位的。差不多的电路,我不同布线问题就完全不同,搞不好下次就用上了。

网友I:
LZ:1.你这个吱吱吱的叫声科学角阀,应该是电源负载不稳定时候的啸叫。
       2.对于多级运放驱动引起的自激振荡,建议你用伯德图仿真,简单的经验解决办法就是加入相位补偿或者环路补偿试试。

网友J:
换一体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1.你这个吱吱吱的叫声科学角阀,应该是电源负载不稳定时候的啸叫。
       2.对于多级运放驱动引起的 ...

多谢兄弟。试了在R47处并47pf和0.1uf电容,还是不行。静态时lm258的1脚和2脚处有杂乱的波形,也不是时时有,大概1/3的时间有。别处波形都正常。

伯德图,我这外行能学会吗?有人说用tina ti仿真可以知道运放电路的稳定性,好象是用tina得到伯德图?安装看看。

发现刚上电时正常的机会比较大,但过十几秒钟就不行了。

楼主:
运放1脚对地加了个3P电容后好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