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2-08-07):
想把24V直流电机调占空比调速,哪位大师告诉一下,频率选多大合适?

多大电机?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用那款IC来搞?

网友B:
>10K,能再高点更好,不会啸叫

网友C:
至少15KHz,否则高频啸叫会让你欲仙欲死的。

网友D:
MOS管和驱动芯片支持的话 最好选20khz以上 推荐25khz
MOS管和驱动芯片不够快的话 可以选16khz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E:
都试试,每种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