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改进

楼主(2022-08-07):
电动车电池用久后,有时路上电量不足电车不走了,我考虑能否平时电车上多备一块电瓶,利用转换器变出3.3V,电动车电池路上电量不足时把它串入电路,让电车继续往前走……

网友A(点评):
还不如带一本红宝书。没电时读一下,浑身充满力量。都是正能量。

网友B:
你这思路行不通的
1 要搞清楚自己的电动车 电池类型,容量,电压 几并几串,多少AH的
2 备用电池也是可以的,但是串入 那是不行的,
3 自己做个或者买个升压,把备用电池的电转移到车子里倒是可以的
4 3.3V 那就存粹开玩笑了

网友C:
你可以串进去一个3V的,让电池超过失压门槛而继续工作,但是,你原来的电池本来就是亏电的,你这不是为了多走路,而是专门用来杀电池,不要说锂电,就是铅电,也经不起过放。
以铅电为例,到失压容量后,其实原先压到极板骨架上面的铅粉已经完全参与反应,他们已经无法放出任何电能了,但是你强制继续放电,这时候也只有极板骨架(也是铅)来进行放电反应,当极板骨架参与反应,再充电是可以还原那部分参与放电的铅,但是还原的铅密度和当初制造时候性质完全不一样,是低密度、疏松状,多次以后的后果就是极板骨架疏松,铅粉脱落、电解液发黑甚至极板断格,电池没救了。

网友D:
3.3V,不知道现在的工程技术怎么想的,思想切入点就“骨骼清奇”,

知道电池放电完了是个什么脾气,做过几次实验?

网友E:
3.3V,你的电动车是3.3V的吗?不知道你的是4轮的还是3轮、2轮的。计算是2轮的,48V基本是最低的了。

网友F:
根本不是电压的事,欠容量的电池强行向外拉容量造成亏电电池加速灭亡。

网友G:
将备用电池升压后给原车电池充电,这样才能延长续航里程。

楼主:
我以为电池容量不足后输出电压低,导致电车**。串入些电压,电机又能到48伏,电车继续前行2里路就到家了……大家说毫无道理吗?如果可行,可解决太多人的烦恼啊,也将催生一个救车神器……

楼主:
大神们,将备用12V电池升压48V后给原车供电,这样能延长续航里程几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