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CoreMark测试

楼主(2022-08-07):
CoreMark 是一项测试处理器性能的基准测试。代码使用 C 语言写成,包含:列举,数学矩阵操作和状态及 CRC 等运算法则。
目前 CoreMark 已迅速成为测量与比较处理器性能的业界标准基准测试。CoreMark 的得分越高,意味着性能更高。
在CoreMark 的官网上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各家处理器型号的 CoreMark 得分。也可以从 CoreMark 的官网上下载测试代码,亲自测一下自己手中的片子的性能。

使用CW32F030工作频率为64MHz时,在KEIL MDK ARM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集成开发环境下,
修改优化等级:
===================================================================================================
2022-08-17:
优化有优化空间,优化空间,之前的结果是,没有勾选时间优化,

重新选择优化时间

可以看到优化时间后,空间占用变大了,属于以空间换时间。
结果:

========================================================================

o0:54

o3:68

如果串口接受不到调试信息,请检查代码中配置的串口是否是板子上所使用的串口。
如果出现“ERROR! Must execute for at least 10 secs for a valid result!“的错误提示,说明 ITERATIONS 设定太小,可适当增加 ITERATIONS 的值。

最后附上代码

网友A:
跑分意义大吗?

楼主:
要看你mcu做什么用

网友B:
接收乱码  你这两个图片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乱码  你这两个图片有差别吗?

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啊。

网友C:
cache + prefetch 都没有开得结果吧, 68.5@64MHz 这个分数大大落后于138.6@64MHz的真实分数

网友C:
从跑分的结果高低来看,就是看一家公司对于ARM CPU的掌控度,把握度,了解度的设计能力高低立判。

网友C:
跑分的意义在于用户使用相同的成本,可以取得更高的性能。对于MCU原厂而言,跑分的高低代表着对于ARM CPU的掌控程度,把握度,设计能力的高低立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che + prefetch 都没有开得结果吧, 68.5@64MHz 这个分数大大落后于138.6@64MHz的真实分数 ...

你有用过这款芯片吗,我没看到有cache,
还有你所谓的真实数据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网友C:
烦请仔细看一下User Manual page1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用过这款芯片吗,我没看到有cache,
还有你所谓的真实数据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

烦请仔细看一下User Manual page122,上面有cache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烦请仔细看一下User Manual page122,上面有cache的描述

哈哈,还真有,我印象中st只有m7以上才有,我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烦请仔细看一下User Manual page122,上面有cache的描述

开启也没有效果的。

网友C:
这是STM32G0的Coremark分数

楼主:
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跟cache + prefetch 开不开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m7以上才有数据缓存和指令缓存的,

没有勾选,优化空间。
勾选后,优化时间。

相当于以空间换时间。

结果(cache + prefetch开不开都是同一个结果)

楼主:
我在1楼补充了结果,分数偏低的原因:是优化时间复选框没勾选。
也测试了cache+prefetch,使能后,分数一点没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STM32G0的Coremark分数

coremark,主要是数学矩阵操作和状态及 CRC 等运算,所以flash加速对coremark并没有加成,加成是需要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cortex-m7以上的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remark,主要是数学矩阵操作和状态及 CRC 等运算,所以flash加速对coremark并没有加成,加成是需要指令 ...

仔细看看贴图中 STM32G0,cortex-M0+的内核,打开关闭 cache+prefetch的性能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贴图中 STM32G0,cortex-M0+的内核,打开关闭 cache+prefetch的性能差别

不用看,你有测试过吗,我打开关闭 cache+prefetch测试了,结果没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看,你有测试过吗,我打开关闭 cache+prefetch测试了,结果没有变化

不是贴图贴出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贴图贴出来了嘛!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测试过,打开和关闭 cache+prefetch后,结果是否有变化,不是贴出来st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测试过,打开和关闭 cache+prefetch后,结果是否有变化,不是贴出来st的结果。 ...

14楼的数据,就是实测CW32F030,打开cache+prefetch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楼的数据,就是实测CW32F030,打开cache+prefetch的数据

所以还要对比一下啊,我的分数是keil编译,对比打开和关闭cache,分数都是117,然后每个编译器的结果也不同的,不能拿你的数据跟我的数据比,而是用你的编译工具实测关闭和打开cache+prefetch的结果,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还是分数一致

网友D(2022-11-03):
CW32F030CxTx 可以兼容stm32的哪个芯片?

网友E:
CW32F030CxTx 是低功耗的产品代表吗

忘记了,建议去看看官网

网友F:
这个性能对比在哪来能看到?

st官网有自己的***结果

网友G:
我移植了cormark但是编译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移植了cormark但是编译一直报错。

可以先下载我的demo试试,再对比文件差异

网友H:
移植CoreMark,为什么单片机不能运行了呢?

网友I:
现在的CW32F030CxTx 跟stm32的芯片都是兼容的吗?

网友J:
同类型的芯片,这个CW32F030CxTx 怎么样

网友(2022-12-05):
这个芯片也有排行的吗?

网友K:
CoreMark能够运行在8位的单片机上的吗

要看你8位机的资源够不够

网友L:
CW32F030CxTx 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