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K8使用UART1能收,发送不正常

楼主(2022-08-07):
用PD0和PD1设置为UART1做485通讯,现在和电脑连接能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是发送给电脑的数据误码
///< UART配置
void App_UartCfg(void)
{
    stc_uart_cfg_t    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Cfg);

    // 开启外设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1,TRUE);///<使能uart1模块时钟

    ///<UART Init
    stcCfg.enRunMode        = UartMskMode1;          ///<模式3
    stcCfg.enStopBit        = UartMsk1bit;           ///<1bit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Even;           ///<偶检验
    stcCfg.stcBaud.u32Baud  = 19200;                  ///<波特率9600
    stcCfg.stcBaud.enClkDiv = UartMsk8Or16Div;       ///<通道采样分频配置
    stcCfg.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得外设时钟(PCLK)频率值
    Uart_Init(M0P_UART1, &stcCfg);                   ///<串口初始化

    ///<UART中断使能
    Uart_ClrStatus(M0P_UART1,UartRC);                ///<清接收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1,UartTC);                ///<清接收请求
    Uart_EnableIrq(M0P_UART1,UartR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art_EnableIrq(M0P_UART1,UartT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EnableNvic(UART1_IRQn, IrqLevel2, TRUE);       ///<系统中断使能
}

//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Uart_GetStatus(M0P_UART1, UartRC))         //UART1数据接收
    {
        Uart_ClrStatus(M0P_UART1, UartRC);        //清中断状态位
        rbuf[rin]= Uart_ReceiveData(M0P_UART1);   //接收数据字节
                                if (rin<127) rin++;
    }
    if(Uart_GetStatus(M0P_UART1, UartTC))         //UART1数据发送
    {
        Uart_ClrStatus(M0P_UART1, UartTC);        //清中断状态位
        sendok=0;;
    }
}

void mysend(void) {
        char i;
        RE1;
        for (i=0;i<slen;i++) {
                sendok=1;
                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sbuf);
                while(sendok) ;
        }
        Delay_ms(5);
        RE0;

}

楼主:
时钟使用内部24M

//系统时钟配置
static void App_ClkCfg(void)
{
          stc_sysctrl_clk_cfg_t stcCfg;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TRUE);           // 使能RCL时钟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2768);               // 配置内部低速时钟频率为32.768kHz

   // 因要使用的时钟源HCLK小于24M:此处设置FLASH 读等待周期为0 cycle(默认值也为0 cycle)
    Flash_WaitCycle(FlashWaitCycle0);

   // 时钟初始化前,优先设置要使用的时钟源:此处设置RCH为24MHz(默认值为4MHz)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24MHz);

   // 选择内部RCH作为HCLK时钟源;
    stcCfg.enClkSrc    = SysctrlClkRCH;
   // HCLK SYSCLK/2
    stcCfg.enHClkDiv   = SysctrlHclkDiv2;
   // PCLK 为HCLK/8
    stcCfg.enPClkDiv   = SysctrlPclkDiv8;
   // 系统时钟初始化
    Sysctrl_ClkInit(&stcCfg);

}

网友A:
系统时钟不是这么切换的,你可以查下用户手册,有一个部分说明了 RCH 不同振荡频率间切换流程

楼主:
按上面大哥的建议,先启动内部4M时钟,再逐步切换到24M时钟,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钟使用内部24M

//系统时钟配置

是不是因为你把HCLK分频了,实际系统时钟是12M?

网友D:
另一端是pc机吗

网友E:
系统时钟不能这样切换

网友F:
有其他的分频代码吗

网友G:
必须要严格按照流程更改时钟分频吗

网友H:
切换的时机有规定吗

网友I:
不能直接到24M的吗

网友J(2022-09-13):
波特率?解析?

网友K:
时钟问题吧,这种时候就需要用到逻辑分析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