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SHT30温湿度传感器硬件iic读取

楼主(2022-08-07):
@安小芯 论坛给了个评测N32G430开发板的机会,正好手上有高精度的SHT30温湿度传感器,IIc接口的传感器,想起来用下N32G430的硬件iic操作一下。硬件连接方式,我用的i2c1,PB6和Pb7引脚。
配置时钟gpio时钟,和i2c1的时钟。
    RCC_APB1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1_PERIPH_I2C1);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
我们首先要配置i2c1的gpio口,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i2c1_gpio);     //sht30    /*PB6 -- SCL; PB7 -- SDA*/
    i2c1_gpio.Pin            = I2Cx_SCL_PIN | I2Cx_SDA_PIN;
    i2c1_gpio.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i2c1_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i2c1_gpio.GPIO_Alternate = GPIO_AF_I2C;
    i2c1_gpio.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x, &i2c1_gpio);

   其次,要配置i2c1的具体参数
    I2C_Initializes_Structure(&i2c1_master);
    i2c1_master.BusMode     = I2C_BUSMODE_I2C;
    i2c1_master.DutyCycle   = I2C_SMDUTYCYCLE_1;
    i2c1_master.OwnAddr1    = 0x44;     // sht30 addr
    i2c1_master.AckEnable   = I2C_ACKEN;
    i2c1_master.AddrMode    = I2C_ADDR_MODE_7BIT;
    i2c1_master.ClkSpeed    = CLK_SPEED_400K;

   我们设置主模式,速率400Kbps,sht30的iic物理地址0x44,这个是根据传感器实际电路决定的。
   初始化后,这样G430的硬件iic就可以操作了,我们通过官方提供好的库函数可以向sht30发送数据和命令。按照手册操作即可。
   SHT30_Reset();  复位sht30.
  SHT30_Send_Cmd(HIGH_1_CMD);   0x2130
然后我们在while中1秒读取一次数据,数据读出,首先进行crc校验,校验ok,进行数据转换,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精度咋样?

精度可以的。

网友B:
SHT30用起来复杂吗

不复杂

网友C:
通信的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D:
使用的是硬件iic吗

硬件iic

网友E:
这个sht30好像精度要高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的速度是多少呢?

400k

网友F:
从sht10到sht31都非常好。

网友G:
sht20和sht30区别?

网友H:
单片机对sht30的驱动程序

网友H:
传感器 要温度补偿?

网友I:
SHT30温湿度模块使用不错。

网友J(2022-12-05):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需要校准的吗?

网友K:
SHT30的精度挺高的。

网友L:
硬件iic会卡死怎么回事?

网友M:
SHT30如何串联多个不同的模块呢?

网友N(2023-01-07):
这个最大测量范围是多大?

网友O:
这个不如模拟iic好移植呢

网友P:
硬件iic有没有bug

网友Q:
N32G430板子自带哪些资源呢?

网友R:
sht30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S(2023-09-20):
感谢大佬的demo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温度出来了,但是湿度全是0xFF,查了下是漏了个延时,具体在下面两行代码中间。
uint8_t SHT30_Read_Dat(uint8_t *dat)
{
        SHT30_Send_Cmd(READ_FOR_PERIODIC_MODE);
        return i2c_master_recv(dat, 6);
}

网友T(2023-11-06):
这支sht30似乎有更高的精度。

网友U:
sht30用起来繁杂吗

网友V: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必要校准的吗?

网友W:
单片机上SHT30驱动程序

网友X(2024-02-01):
传感器,要温度抵偿?

网友Y:
从10点到31点,一切都很好。

网友Z:
这并不像模拟IIC那样容易移植

网友AA(2024-05-07):
Sht30系列如何多个不同的模块?

网友AB:
这个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是否需要校准?

网友AC(2024-06-08):
这不像模拟图像集成电路那样便携

网友AD:
这个的温湿度读取格式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AE:
它的温度和湿度的读数格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