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BOOT设置被封锁 要怎么进行串口下载?

楼主(2022-08-08):
BOOT被设计成这样,一定就不能进行串口下载了吗?

开发板boot设置部分

开发板boot设置部分

网友A:
可以的啊,这个电阻就是配置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这个电阻就是配置用的啊。

要怎么操作啊  板子上没有装跳线帽

网友B:
找个镊子,把boot0和3.3V短接一下,然后上电,上电以后松开镊子,就可以串口IS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镊子,把boot0和3.3V短接一下,然后上电,上电以后松开镊子,就可以串口ISP了 ...

感谢大哥 我去试一下

网友C:
设计成这样不就是用电阻代替跳线帽啊,你不会一直所有电阻都焊接上吧,要是这样你得好好回炉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假如BOOT0,你要它是0 ,就接R1,不接R2;你要它是1,就接R2,不接R1。

网友E:
试了吗?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吗?应该还是可以的

没搞好

网友F:
原子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