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08):
我用STM32F407VET6的时候,发现512kflash的能当1Mflash的用,可以正常的再8~11页保存数据,用编程器也能读写,我想知道是哪里不对?

网友A:
估计512K和1M的,内部都是同样的FLASH,512K版本官方只保证前512K功能正常,后512K不保证

网友B:
还能这样?

网友C:
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网友D:
单片机型号没有问题的吗

网友E:
实际上是不是保存到其他位置上了呢

网友F:
掉电之后数据可以保存吗

网友G:
512之后的地址分配给谁了呀

网友H:
能确定超出的部分也是flash吗

网友I(2022-09-25):
没有哪里不对,平时玩玩可以的,但没法保证每批芯片都可以

网友J:
你确定能当1M的使用吗?

网友K:
这肯定到不了1M的啊,毕竟你买的只是VE

网友L:
因为这样,是官方生产的大容量的,但是大容量也有生产瑕疵,所以后半部分不测了,就测了前半部分,保证512K是好用的,后面相当于好不好用仅凭天意

网友M:
你设置的是对的,有些时候属实后面的存储也可以用

网友N:
后面就是官方没测试而已,不耽误使用,但是官方不建议使用

网友O:
其实后半部分的存储是不稳定的,不建议楼主使用哦

网友P:
哈哈,恭喜楼主发现新大陆喽,其实C8有些时候可以当CB用的,都是一样的逻辑

网友Q:
其实建议楼主不用512K之外的存储是最好的,因为不能保证该存储颗粒是良好的

网友R:
我也比较好奇,为啥官方测试会认证存储是否好用,官方采用什么办法测试的呢

网友S:
能用8-11页呢啊,那挺好啊,能存不少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