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F031K6不工作问题

楼主(2022-08-09):
我购买一块NUCLEO-F031K6开发板,通过ARDUINO IDE  下载了一个闪烁灯程序,发现程序不跑。找了官方提供资料也看了教学视频。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能得到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A(2022-10-26):
你说,你下载的是arduino固件啊?

网友B:
正常来说,你需要先刷一下支持arduinoboot,然后再烧录arduino的闪灯程序的

网友C:
官方估计不会支持arduino方面吧,可能你需要去找arduino的人才行

网友D:
我记得流程是先把开发板刷成支持啊arduino才行

网友E:
其实建议楼主还是使用标准开发,比较简单的

网友F:
现在arduino都支持F031了么?我记得去年才支持F1吧

网友G:
老老实实的用keil或者cube开发吧,其实也不比arduino差的

网友H:
不跑的话,能不能仿真呢?或者打印个日志看也许也能知道程序是否在运行

网友I:
你怎么下载闪灯程序的啊?还有端口配置都对么?

网友J:
建议把你arduino的工程贴出来,或者代码截图看看,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没刷arduinoBootLoader导致不运行arduino的闪灯程序的

网友K:
建议还是使用标准开发吧,简单点

网友L:
先把开发板刷成支持arduino才行

网友M:
要先刷一下支持arduino的boot,然后再烧录arduino的闪灯程序

网友M:
F031支持arduino开发了吗?

网友N:
你下载的是arduino固件吗?

网友O:
是不是没刷arduino的BootLoad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