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后期下载HL库?

楼主(2022-08-08):
如何在后期下载HL库?

楼主:
如何在下载完成STM32CubeIDE后下载HL库?哪里能找到下载链接?

网友A:
又出新库了么

网友B:
安装STM32CubeMX,通过这个软件平台下载更新。

网友C:
可以使用cube下载吧

网友D:
工具不会自动下载的吗

网友E:
如果有需要的话 cube会自动下载的

网友F:
我觉得只要保证cube是最新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G:
应该没有出新库的

网友H:
不是新库 还是非常经典的hal库

网友I:
不会使用hal库,使用标准库函数

网友J:
HL库好像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K:
这个学习难吗

网友L(2022-09-07):
使用stm32cubmmx吧

网友M:
工具可以自动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