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ADC多通道采样配置问题

楼主(2022-08-08):
需求:拟用ADC1的IN1~7进行多通道采样,其中IN7通过多路复用开关再扩展七个通道,思路是在单个ADC通道采样中断处理中切换ADC采采样通道。编程实现:
  • Init.NbrOfConversion = 1;
  • Init.EOCSelection =ADC_EOC_SINGLE_CONV;

  • void CfgAdcSampleChannel(ADC_HandleTypeDef *pAdcHandleCfg,UINT32 sample_channel,UINT32 rank)
  •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sConfig.Channel = sample_channel;         //  输入通道号
  •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 ADC常规转换组里的编号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1CYCLES;  // 采样时间,单位为ADCCLK周期数
  •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 选择单端采样
  •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         sConfig.Offset = 0;
  •         HAL_ADC_ConfigChannel(pAdcHandleCfg, &sConfig);
  • }

问题:
1.如何实现多通道的ADC采样频率不同,例如IN1->IN2->IN3->IN1-IN4->IN5,其中IN1采样频率为其他通道的2倍;
2.多通道单次采样是否可以如上面代码所示,在ADC采样中断中仅仅修改Channel 的参数,而rank保持不变?
3.在ADC采样中断处理中是否可以重新配置ADC采样通道及配置?

网友A:
1.如何实现多通道的ADC采样频率不同,例如IN1->IN2->IN3->IN1-IN4->IN5,其中IN1采样频率为其他通道的2倍;
==>一共5个通道,每次转换1个通道。这样安排我觉得没啥不好。当然我也还没想出更好的办法。
2.多通道单次采样是否可以如上面代码所示,在ADC采样中断中仅仅修改Channel 的参数,而rank保持不变?
==>可以这样的。你可以参照那个sConfig结构体只修改通道再调用下那个ADC_ConfigChannel配置函数。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也行。
3.在ADC采样中断处理中是否可以重新配置ADC采样通道及配置?

==>不该有问题。如果中断多的话,可以先建个标志外部来修改配置也行。
这些都有例程,可以参考、比较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