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RB用SGM809无法软件复位

楼主(2022-08-08):
#申请原创#
问题:用APM32F103RBT6,复位芯片用SGM809,在程序中无法软件复位。
测试1:去掉SGM809后可以软件复位
测试2:用STM32F103RBT6+SGM809可以软件复位

查询资料,SGM809内部结构是推挽输出

极海APM32F103RB内部复位结构

芯片正常工作时,SGM809上管MOS导通,RST高电平。

软件复位时,MCU内部MOS导通。

由串联分压原理,软件复位时RST电平由SGM809的高边MOS和MCU内部MOS的电阻决定。
只有当SGM809的高边MOS内阻大于MCU内部MOS的电阻时,才能完成软件复位。

APM32F103无法完成软件复位,原因就是SGM809高边MOS内阻比较小,而内部MOS的电阻大,导致软件复位无法拉低RST引脚。解决方案是在SGM809复位引脚旁加一个10K的电阻。(STM32的内置MOS电阻比SGM809的高边MOS内阻小)

网友A:
复位电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B:
复位电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C:
复位电路是不是应该简单一些。

网友D:
复位电路好复杂

网友E(2022-10-04):
太过复杂了吧复位搞的

楼主:
正常用普通的10K+0.1uF的RC电路就可以了,跟ST的一样。特殊情况需要用单独的复位芯片才要主要一下。

网友F:
上电复位搞个RC就足以,没必要加复位芯片。